惠普(康博)CQ61 HSTNN-Q39C不开机的维修

楼主(2014-07-26):
接修一台惠普CQ61机型的笔记本,故障上电不开机,电流0.009,按启动键,没有反应,拆机后测量,待机电压均正常,怀疑BIOS故障,本着先简单后繁琐的维修思路,正巧手上有相同料板,焊下BIOS替换后,正常开机,现上传BIOS与大家分享

正常能用的,板号DA00P6MB6D0 REV:D

网友:
没有超出限制,为什么不能上传图片?

网友:
再附上图纸就更好了,谢谢分享

网友:
RE: 惠普(康博)CQ61 HSTNN-Q39C不开机的维修补充的图片

惠普(康博)CQ61 HSTNN-Q39C不开机的维修补充的图片

网友:
刚好需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