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50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4-07-26):
型号:Lenovo B450
版号:09244-1   LA14 DIS MB  48.4DM04.011
故障:不触发。
           拆机裸板插电源待机电流0.02,开关脚有3.3V电压,按开关不触发,电流0.02到0.01来回跳变,测3V 5V待机电压没有,以为是BIOS问题,先从本论坛下载BIOS刷上去再测依然没有3V 5V待机电压也不触发,无奈要从隔离电路查起,查待机芯片51125,16PIN有19V电压,17PIN有5V电压,8PIN有3.3V电压,1PIN ENTRIP1  和 6PIN ENTRIP2使能信号有1.39V,这些工作条件都有了待机芯片应该是好的,测U28 U22 D极都有19V,S极无输出电压,心想会不会哪里短路,测L15 3V电感对地阻值正常,L6对地阻值0.014,短路了,最终测的L6旁边的电容短路,换之待机0.01,按开关触发上电正常显示了,原来绕弯了,有什么不对之处请多多指教。

网友:
应该鼓励多发帖的人

网友:
待机3V 5V短路

网友:
绕了 太远啦  ,打值正常的后           测3,5v啊 ,       没有的话就差51125的工作条件啊 ,

网友:
第一步就应该测 有无短路的啊!

网友:
不 过还是很厉害 啊

网友:
这个电容短路。还是第一次看到起

网友:
不管绕没绕弯路,起码修好了,而且分享了,给予新手一个学习的机会,这还是很OK的

网友:
把图纸发出来看看啊,l16是5v的电感吗

网友:
电感后端短路引起的保护

网友:
思路没有错。一开始都会怀疑芯片

前几天刚刚修了自己用的DV6,也是开机不上电,断开连接点逐个测试,结果是一个电源耦合的1uF贴片电容短路了~

网友:
主供电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