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插上VGA线没反应还是显示没信号输入是为什么

楼主(2014-07-26):
一22寸显示器插上VGA线没反应还是显示没信号输入,过几秒钟屏黑掉。折开后电源板一切正常,问题 应该 是出在程序板上,可是不知道出在那里。请高手给个检测方向,谢谢

网友:
测测VGA口对地阻值正常不?

网友:
我记得有的显示器有切换VGA和DVI的按键,調调试试呢!

网友:
检查视频接口,,,

网友:
换个通用的主控板试试

网友:
刷个程序啊 试试看

网友:
是不是你的分辨率不对?

网友:
22的是什么型号的,如果三星就是程序的事。不是三星在测驱动板的行场信号

网友:
测驱动板的行场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