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电脑只能访问指定网址及其子网页

楼主(2014-07-26):
比如只能上迅维网,但是要能打开下面的 各个板块
不要借助路由器什么的  就一台电脑一根网线

网友:
在浏览器的设置里面设置结合用某些锁定网页或者过滤网页 的工具软件一起应该可以完成这个目的的。没有具体做过,百度 上应该可以搜到相应的软件

网友:
我在百度上看过类似的文章,你可以查找一下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