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 4935G 无待机电流, 电源指示灯不亮求助

楼主(2014-07-26):
机型:ASCERASPIRE 4935G 独显

板号:KAL90LA-4491P Rev0.4

故障现象:接适配器,电源指示灯不亮。接可调电源,无待机电流

经查图纸,发现保护隔离与充放电芯片(BQ24751ARHDR)PIN4 (ACDRV)电压为19V (如下图)

芯片的其他脚,例如ACDETOVPSETVREFPVCC均正常。另外,PQ9PQ10PC45PR59元件也正常,但因为芯片的第4脚是19V,导致PQ10不导通(4脚电压在论坛内有查过,大概在13.X V,才是正常),造成PQ105-8脚无电压,小小白想更换该芯片,无奈该芯片很贵又是QFN(不好焊接啊!),倒是想到一个办法如下:
PQ104脚挑起(不受芯片第4脚控制),再把PQ101脚和8脚短接,直接导通,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可行?会不会导致什麽样的不良后果?敬请路过的专业大神,提供指点。谢谢

换芯片咯。。

网友:
如果是测试的话可以。。。但是不能接电池。。。

网友:
电池有电没有。修待机电路吧

网友:
公共电的电压19v 有吗?  待机的3 5v有吗,先修这两个问题再说

网友:
PQ10的1-3脚有19V, 5-8脚没电压,3V/5V电压没出来,判断PU5芯片坏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