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55 和H61 以后的主板都不跑码了吗?你们用什么诊断卡的

楼主(2014-07-26):
A55 和H61 以后的主板都不跑码了吗?你们用什么诊断卡的

网友:
没诊断卡, 都用喇叭来挡诊断卡的

网友A:
不知什么时候能出PCI-E的诊断卡。现在有PCI-E网卡、PCI-E声卡、PCI-E转USB3.0等等。有就维修方便了。

网友:
都是听喇叭的,还有就是测供电

网友:
用喇叭来判断故障

网友:
没有办法,我也是上喇叭,还有万用表!然后就是经验判断了!

网友:
若蜂鸣器不响的花,修起来就非常麻烦了

网友:
用示波器测内存波形来判断吧,

网友:
这个 有些主板是有预留debug接口的  ,飞线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USB诊断卡不好使吗?

网友:
用示波器看波形

网友:
诊断卡还能用?用不了吧

网友:
竟然还有USB珍断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什么时候能出PCI-E的诊断卡。现在有PCI-E网卡、PCI-E声卡、PCI-E转USB3.0等等。有就维修方便了。

你觉得可能吗?没有lpc总线在这些接口,跑码才怪了

网友:
只能是凭经验了 ,麻烦的直接不修。

网友:
都是听声音的

网友:
听喇叭  不过我见过别人用诊断卡,上面都带一个USB线,可以插主板上。不过一直没有关注过能不能买到。

网友:
四位的诊断卡

网友:
这个问题 困扰我很久,现在基本都是代换 查条件,还是测试卡方便直观呀

网友:
用喇叭听声音、用万用表测供电,多数故障都能应对。最重要的还是要不断提高故障判断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