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v的开关电源

楼主(2014-07-26):
小弟新人!一个28v的开关电源送修是保险管暴了!整流桥烧了!开关管也挂了!换完之后300v正常!tl494不供电!是不起震还是保护?维修不知怎么进行了!请教各位大神!给个思路!

网友:
明明上了两个图怎么就一个了

网友:
开关管坏,发射极的电阻检查了没有?次极的整流管是否短路?

网友:
看看TL494供电正常吗、再看494的输出

网友:
这种工业开关电源,没待机,所以会有一个启动电阻的

网友:
你按494的供电脚12脚往回查起就行了

网友:
亮下那几个色码电阻

网友:
找了一个类似的图!tl494的12脚无供电!往回查也没有电!是没有起震吗?通电的瞬间也没有电流!

网友:
原来开关管短路相连的大件小件都量一下,叫不准的最好拆下来测,色环电阻也不要放过,阻值一定要对!

网友:
查一下V1 V2周边电阻  和V3 V4

网友:
查启动电阻电容,还要自供电回路的二极管。如果494没换,可以换一个试试。

网友:
楼主有没有查高频变压器。

网友:
谢谢各位的意见!问题已经解决!是开关管坏了!TMD新买的开关管竟然有个坏的!是自己大意了没有先测测!

网友:
检查一下大管周围原件

网友:
已经解决完成了啊,真不错,看来新买的也不能放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