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50进水怪问题求助

楼主(2014-07-26):
       机器运行一切正常 内置键盘不能用,外接usb可以进bios 进BIOS也可以用  但是logo过去外接的也不能用了 进水机 ec换过了老样子
补充下  bios刷过了  ec  南桥都换过了  还是老样子

网友:
开机后1到18脚全部低阻,关机700欧  且直接连接到ec没有耦合电容

网友:
在线等  求思路

网友A:
这个机器头痛,今天才修了,上电到0.9几不显,电压都正常,南北桥换完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头痛,今天才修了,上电到0.9几不显,电压都正常,南北桥换完还是一样。。。。

刷个bios看看

网友:
楼上的跑0.9 的查下三代内存的复位信号,我见过一次没有内存的复位信号跑0.9

网友:
我换个南桥试试吧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自己顶 求思路

网友:
就是键盘问题吧

网友:
键盘也换过了  而且不接内置键盘  外接usb的  过了logo也不能用

网友:
自己顶  召唤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