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I系列上电时序,新手说说

楼主(2014-07-26):
自己随便说下自己学到的上电时序吧,新手不太全面莫指责。
首先是待机电路一般是是3/5芯片发出的,19V经过保护隔离到VIN《公共点》然后送去所有的PWM芯片提供供电,其中一路给3/5V芯片,3/5芯片有两种开启IO的方式,一种是线性3V直接给IO,然后IO得到线性VCC直接开启3/5V芯片的工作状态,然后3/5V芯片就会工作输出3V,5V,给IO。还有一种是IO自启一个3V开启自己,输出3/5V给IO,接着IO得到了待机电压,还有SB,还有开关电压。按下开机键的时候IO就会拉低开机键的电压,就会输出PWRBTN,RSWRSE给SB,SB会反馈S3,S4/S5给IO,IO收到这两个信号后就会开启所有的PWM芯片的工作状态。所有的PWM芯片收到开启信号后会总汇一个PG给IO,然后IO就会来开启CPU的供电,两个信号,mainon,suson给CPUPWM,被开启后 CPUPWM发出一个PG作为反馈给IO,接着CPUPWM发出两路信号,VCC-CORE,CLK-ON ,接着开启了真正的CPU核心供电和时钟后,IO就会发出一个PG告知SB,SB就会发出PCI-RST给NB,NB收到复位后发出CPU-RST给CPU,CPU收到复位后就会发出寻址指令寻找BIOS,从而用BOIS来控制CPU完成BIOS里面要自检的程序 开启上电自检,各路复位,时钟,供电,外设都正常 就自检完成,就说这么多了,新手第一次写上电时序  如果觉得可以 就多给点分

网友:
新手第一次写上电时序  就多给点分,我没有权限!

网友A:
新手都要总结一下 这样才会有进步   是不是啊

网友(2014-08-27):
引用 网友A:
新手都要总结一下 这样才会有进步   是不是啊

呵呵 有错误大神会帮你指出来 ,所以一定要总结自己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