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5 不触发

楼主(2014-07-26):
LA-4102P 不触发 PWRBTN-OUT持续3.3 不能跳变 ACIN LIDSW有3.3 EC供电时钟复位正常 BIOS刷了 有波形 在这么搞啊
EC换过
不触发

网友:
求高手出现 解答

网友:
查下有没有保护 短路

网友:
是ec没反映还是 南桥没反应,条件都查了没
同意楼主:
5.0
同意楼主:

网友:
你是用示波器测得一直为高嘛?

网友:
是的话换个ec试试嘛

网友:
pw in 的跳变测试了吗? vbat 32.768 ecrst,都测了吗?ec 的bios测了吗

网友:
有很多原因的,这样没有帮到你

网友:
很多条件你都没去查查

网友:
楼主,表达不明确,详细点,这样大家才能帮助你呢啊!不触犯很多原因呢!怎么那么草率直接换EC呢啊!

网友:
我的这台修好几天了,不显,你那个PWBTN是不是0--3。3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