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平板一切正常,电池也有电压,就是触屏不灵。

楼主(2014-07-26):
今天接了一个活,一个平板,电池也是好的,有电压。触屏也没坏,只不过要冲电触屏才管用,当时想了很多种办法,都不管用最后换了个电池,发现好了,我得出结论是电池电压没达到。
平板

网友:
有些充电适配器不标准也会出现触摸不灵敏或者不触摸工作异常

网友:
电池老化了吧!电压不到工作不正常呗。
有电压这种说法这种太模糊了。

网友:
概念模糊,电池电压低到多少伏,触摸屏不启动?

网友:
这个说法不太可能吧,触摸需要多点电压啊?看看你平板触摸屏电路图有吗,发出来,大家研究下啊,好像没有这样的说法啊

网友:
也说不好。应该是电荷问题吧

网友(2014-08-25):
把触屏管理芯片吹下来再焊回去试试

网友:
换触摸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