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新手求解 求解 希望大家指教

楼主(2014-07-26):
在论坛找到了个LED屏号对应电压 接口 座号  线材规格的资料    不是太懂   希望高手们给讲解一下  在此谢过
LED屏号   我知道  但是 接口定义  我就看傻了CCAANC    CNAACC   等等  这几个字母代表什么呢   还有输出电流  是指的电源板给
灯管的吗
  我的理解:  屏号就是屏号了这个不用说了
                     接口定义   这几个字母 一个也不知道神马意思......
                     接口规格 :  例如第一个FPC:6P-0.5mm   是说FPC形式的接口   6针 每个针0.5mm的
                     接口座号:  例如还是第一个吧:6P-2 是说 有两个6针的接口
                     配套线材规格: 这个应该说的是屏和驱动板连接的那个数据线的规格
                     输出电流:电源板给屏灯管的供电电压和电流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希望大家 给我说说 谢谢了           以为以后了LED就是显示器的主流形式了这个必须得学学
希望大侠们不理赐教   再次谢谢!!

网友:
希望高手给讲解一下   谢谢

网友A:
        LM220WE5-TLA1_...          22''         LG Display         1680×1050         WLED         250 nits         1000 :1

网友:
看晕了。。。完全看不懂

网友:
强烈请求高手指导

网友:
没看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LM220WE5-TLA1_...          22''         LG Display         1680×1050         WLED         250 nits         1000 :1

主要是那个接口定义看不懂啊 CCAANC     CNAACC.........什么意思知道不  这个网上也查不到

网友:
看不懂啊我也是新手

网友:
看不懂啊~~~!!

网友:
求高手啊 求高手啊

网友:
看不懂不明白是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真的没有高手给说一下吗

网友:
就给讲一下接口定义 那几个字母的意思就行;了

网友:
这个完全不知道,有没有高手解答,等

网友B:
接口定义中C为阴极,A为阳极,N为空脚。CCAANC 为-2 +2 空 -1。六脚为负.负.正.正.空.负排列。

网友:
这个东东真心看不懂  大神给说说呗   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口定义中C为阴极,A为阳极,N为空脚。CCAANC 为-2 +2 空 -1。六脚为负.负.正.正.空.负排列。

终于有人回复了  谢谢啊   感激涕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