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 17寸正屏老显示器开机显示几秒就黑屏

楼主(2014-07-26):
朋友送过来的机器,然后说了一个字“急”,汗,这么老的机器,不过修修还是值得滴,,测试几次后,,综合分析确定故障为高板板子有虚焊或者输出级有小短路故障,以前这种故障在其他牌子机器见过,快速拆机后发现这货既然第一次维修,因为拆的时候费了一点力气,内部螺丝还有封胶,二合一+驱动显示板,高压部分的主控芯片为较普遍的TL1451ACNSR,窃喜,按照自己以前做的维修日志直接测C5706,果不其然有两个挂了(拆完,测完才发现滴),找料板换完收工,时间紧,图片只有一张还没备份显示程序!!!!维修日志+维修图纸+维修经验=秒杀

网友:
C5707 C5706,这个容易坏

网友:
都是秒杀的节奏啊,赞

网友:
呵呵、、、是通病啦、、、、、

网友:
楼主可否把您那笔记共享一下~~

网友:
维修日志+维修图纸+维修经验=秒杀!轻车熟路呀。

网友A:
5707可以代换5706,它们之间的那个电容坏了或虚焊就会导致5706坏,一般换件后高压部分要补焊的!

网友:
C5706坏了应该还看看高压包有虚焊的地方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5707可以代换5706,它们之间的那个电容坏了或虚焊就会导致5706坏,一般换件后高压部分要补焊的!

嗯,如你所说,重点就是电感线圈和高压包,,,顺便把TL1451也弄了一下,加焊杜绝翻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