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卡跑A1,

楼主(2014-07-26):
有三板子,两块顶星P43T,一块翔升P31T。症状都是时好时坏,有时开机正常,大多数都是开不了机,检测卡显示A1,翔升的自带测试,显示25.主板放下电基本上都能启动,跳过25正常启动了。但只要一改BIOS再重启,一 定又启动不了了。BIOS刷过。应该动哪块呢。给点建议吧。
开不了机

网友:
那就加焊桥试试了

网友:
清理灰尘+刷BIOS程序+上BGA,你遇到情况应该是桥的问题大,因为都是能开机触发的板子

网友:
bga桥试一试吧

网友:
拆声卡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