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AX

楼主(2014-07-26):
今天接了个联想G475AX。开机电流上升到1.0A在掉到0.75A之后就0.76A   0.77A   0.78A   0.79A    0.80A......直到温度高了掉电。我换内存试过一样。不上内存时电流从0.65A开始慢慢上升。。。就是想问一下这样电流慢慢上升是什么意思 ?。。。

网友:
内存+显卡+BIOS程序(上次我遇到一台HP的机器,跟你情况差不多)  我觉得空焊的可能较大

网友:
感觉是有什么芯片高温保护就掉电了

网友:
”掉到0.75A之后就0.76A   0.77A   0.78A   0.79A    0.80A......“  这样上升电流是因为 CPU桥等发热 ,导致的电流逐渐上升(你没加散热器吧)

网友:
你 这个问题 我可以直接秒杀
    CMOS 电池 换一个  在把南桥上面的 电容去掉  直接亮  不明白的 找我 QQ814348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