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E430C求助

楼主(2014-07-26):
这机器没待机3V5V,发现VIN脚的19V电压被拉低到12V?RT8205E的B+电路上的电容我都换了。。。还是12V,求解啊,芯片我也换了。。有没有大神帮我看看,付图纸。还有就是这芯片可以用51123或者51125或者EM=XX换吗?谁能帮我分析下,什么最有可能会拉低供电脚????现在待机0.016,正常的话应该是0.006才对吧?
+

联想E430 LA-8131P_R06_20120106-CR-NVIDIA-B.pdf

网友:
求解决,有人没啊??

网友:
TPS51125可以代换RT8205。
RT8205_B+上有十几个电容呢

网友:
公共点电压正确吗?不正确应先检查保隔电路及公共点电感后级电路,然后再检测待机电路。

网友:
这个机子本人以前没有修好,学习了

网友:
Hello best friend.
First you must be sure about your ec(EMBEDDED CONTROLLER).sometimes this chip loses itself rom and must be programmed.This is BIN file for your notebook ec and its name is ENE KB9012.

网友:
仁宝的可以把每个单元电路断开主供电   可以这样试一下  也可以烧一下

网友:
呵呵,这个我搞一个电容PQ305连接的那个电容,去掉19V就出来了,就是充不了电,估计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