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疼,映泰MCP61掉电多次后正常开机

楼主(2014-07-26):
手上一张映泰的板,芯片组是MCP61,问题很让人蛋疼,每次按了开机键,就会反复掉电-重启-掉电-重启-掉电-重启,三四次之后就自动成功开机,开机之后一切运行正常,目视检查板面没断线、没坏键,各部分电压量了都正常。不知道有没有人遇过这样的问题,我在论坛上搜出来好像没有掉电数次后正常开机的案例。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A:
把所有的板卡拔下来,清洁再装回去试,特别是内存金手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所有的板卡拔下来,清洁再装回去试,特别是内存金手指。

试过,已经进行过最小系统测试了,外设全拔掉了,硬盘、光驱、音频线、USB线也拔掉了,还是那样,每次开机必定自动掉好几次电

网友:
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板子是自用的,前端时间一直正常使用

网友:
你应该确定是冷机启动掉电还是热机启动也掉电?

网友B:
加点到哪里掉电?还没到跑码就掉电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点到哪里掉电?还没到跑码就掉电吗?

跑到50掉电,搜了下50的好像桥虚焊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跑到50掉电,搜了下50的好像桥虚焊的多

那就加焊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