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芯片6612的LGATE 12V,无CPU供电

楼主(2014-07-26):
铭瑄的板子:MS-A780GT,无CPU供电。CPU供电采用的是主芯片ISL6323+驱动芯片6612,主芯片控制2相+1相,驱动芯片控制一相。主芯片控制的LGATE、UGATE都没电压,驱动芯片6612的UGATE无电压,LGATE 12V,把驱动芯片和那一相的管子摘掉也不出CPU供电。量ISEN、FB也没电压。求解。还有,怎么能把图片处理体积小一点,一直提示图片太大无法上传。

网友:
从内存供电到总线供电的几大供电是否正常,再查ISL6323的4至9脚的VID信号有没有高低信号电压值,同时查10,27,29,31,34,35这几脚位有没有电压,都正常的再查24脚EN开启信号电压有没有,也有的话就查外围电路中的贴片电容和2R2的保险电阻以及17脚的反馈分压电阻值,驱动芯片也是这么查,应该就可找出问题了。

网友:
查ISL6323的外部供电条件。 驱动芯片6612的LGATE 12V表明保护了,或其本身,或前级故障。

网友:
供电对,VCC、PVCC、BOOT、PWM都有。

网友:
判断错故障点了,小伙伴说换了两个6323还是这样,然后我量的6612的LGATE电压高才觉得是6612有问题,结果另一个小伙伴又换了个6323正常了。是我钻牛角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