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D开机黑屏求助,电脑跑1.2A左右,黑屏

楼主(2014-07-26):
本人新手,小白没有什么师傅教,只能自己研究,求大神指点废话不多说了,200块钱收的旧机器,点不亮,开机黑屏,拆机看了,量了各大电感,3V.5V正常,其余电感只有1V多点,上两个图,目前发现这一块有短路,能猜到的,都试过,还是没有发现问题所在,求大神指点下,图纸上的PQ33和PQ32的第5脚也就是MOS管的D级从主干线来的电压正常19V左右,后面的几个MOS管和电容都拆下单独量过,都是好的图中标记圆圈的都是拆下来单独量过的,短路依然存在,PQ33和PQ32的S级都只有1.03V,电感也只有1.V多点,G级也有1.23V.求大神帮忙分析下是哪个地方出问题了导致后面的电压都比较低,这两个电感在CPU旁边应该是给CPU供电的

L600D QUANTA DA0TE3MB6C0 TE3 R1A 0302.pdf

东芝L600D

网友A:
外接有没有显示。要是有显示屏供电,要是没有可能大电容,要么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有没有显示。要是有显示屏供电,要是没有可能大电容,要么显卡

都没有显示,内存换过了

网友B:
接诊断卡看下有代码没有

网友:
加焊下显卡

网友:
主板有短路,显卡虚焊会有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1.2A了,应该是没过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诊断卡看下有代码没有

不跑吗00,但诊断卡上只显示一个O是什么意思,是不是CPU电路这块的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    试试加焊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