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0 暗屏

楼主(2014-07-26):
手上有一台IBM  X200  暗屏,

屏线  灯管     高压条已排除,应该是主板问题,下面是屏线接口,请问屏幕的亮度开启信号是哪个。

网友:
屏线会有断线的

网友:
换过屏线还是不行。

网友:
30#背光开启信

网友:
开启30   调节没看出来

网友:
查屏线的各个条件

网友:
找个图纸呀

网友:
查下供电条件正常吗?

网友:
开启供电正常了吗??

网友:
屏线坏的多

网友:
修出来了,灯管坏了,高压条也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