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师傅指导下修复的第一块板LA-5751P

楼主(2014-07-26):
业快4天了,想当初,在迅维学习的时候总是自信满满的以为自己懂得很多,什么都会(在学校觉得理论算是中上吧)。结果老板(兼我师傅)给我一块板叫我去修,拿到手的时候完全不好从哪里下手脑袋完全懵了,不知各位师兄同学有没有这种情况。算了不说一些废话了。。。进入正题吧
版号LA_5751P,故障进水(进水少腐蚀也不是很明显没管)触发后掉电。
维修步骤:1、打值各个电感,和PWM上管D极正常。2、上电触发后看电流从0.02跑到0.7在掉回0.02可以重复触发。测量内存供电1.5V,VCCP1.1V,无CPU供电和显卡核心供电。PG信号只有2v。
到这个时候不好怎么下手了,然后跑去问师傅,师傅说你查下PG的上拉电压和PG去的地方,测上啦电压5VS只有2点多伏不正常呀,然后再测他的来源5AWL通过MOS管转换而来,控制极由B+上拉, 测量上拉电阻一端有电压一端没有,测阻值无穷大,跟换电阻。仔细一看这不就是进水的腐蚀的地方吗?看来维修是不能偷懒。 在通电电流跑到1.2A也不掉电了接上外显显示OK。因为快下班了才修好的就只拍两张图片。

网友:
忽》略。。 + 5 赞一个!

网友A:
这个是要有个过程,修多了就会知道了!!多看图纸分析,很快就会有自己的思路了

网友:
这就是经验加理论的效果

网友:
其实你们的理论很强悍了 接下来就在实践中明白就可以了  慢慢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要有个过程,修多了就会知道了!!多看图纸分析,很快就会有自己的思路了

我现在是感觉拿到一块板,不好从那些地方下手去维修。以前在基地修板,都是一些短路的 。在外面的板子感觉什么故障都有,

网友:
没实践经验是这么个情况,加油

网友:
这应该就是一个很好的比喻 吧     现在大学考高分   出来 能做的很多都不会      学习了    我理论差   接触电脑维修三年啦

网友:
谁刚开始动手都是一样的,脑子一片空白,理论与实践没有结合好!理论中的元件符号跟实物外形差的十万八千里呢。理论中的走线也是规规矩矩的,实际线路却是弯弯曲曲的。时间长了就好了,都能对号入座。

网友B:
5751,修过好几片,哈哈,你现在还7点半就睡不?

网友:
不错  一点就会 很难得

网友:
已经不错了!毕竟需要实践积累经验的

网友:
就是缺了经验   楼主慢慢来

网友:
维修就是理论加实践丿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5751,修过好几片,哈哈,你现在还7点半就睡不?

现在每天都是1点半睡,哎~~

网友C:
楼主是怎么想到要去测量VCCP1.1V的PG啊?什么意路有点不明白,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怎么想到要去测量VCCP1.1V的PG啊?什么意路有点不明白,能解释一下吗?

掉电,PG不正常也会引起。我就在VCCP电源芯片顺手测了下

网友:
修机器怎么说呢 要细心点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就是一个电阻无穷大了 就在你眼前你却,没发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怎么想到要去测量VCCP1.1V的PG啊?什么意路有点不明白,能解释一下吗?

我也想不通楼主为何先测量PG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不通楼主为何先测量PG信号。。。。。。。。。

已经解释过了,你要是真不懂可以去问下月饼老师

网友E:
原来掉电是不是电流到了0.4几掉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来掉电是不是电流到了0.4几掉了啊?

到了0.7几掉

网友:
同意楼主的说法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