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LED奇葩暗屏,挠头中~

楼主(2014-07-26):
客户送来一雷神的15.6寸游戏本,说不亮..
让客户先留下机子,试机,发现暗屏,拆屏测量,40、39、38脚有19V供电,36脚EN有3.3V,35脚PWM有0V电压,发现敌人?唉等等,直接测量这种技术太高端,我还是继续用我那种新手常用的替代法吧,随手翻出一个10寸的LED屏,插上开机~亮了!纳尼?PWM不是只有0V嘛?怎么就亮了?捧起万用表,直接测35脚PWM,测量结果是3.3V...马勒戈壁的,原装屏一定是假的,一定是假的,假的,的...
又拿起本机的屏插上去,开机测量又是发现35脚PWM是0V,我就不信邪了!又去拿起一个另一个好的15.6寸LED屏插上去,开机测量35脚PWM还是0V,麻痹的,我还真不信邪了又去拿起一个12寸的屏,开机~又亮了,我擦!
笔记本是要闹哪样啊各位大大~完全没看懂啊!

解决了,还真是借了一个36脚的3.3V就亮了,虽然没想明白用大屏的时候35脚是为何被拉低的,不过总算解决了

网友A:
直接将35 36两脚短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将35 36两脚短起来。

好的我试试~

网友B:
你这不是找到问题了嘛,不行就借一个电压过去就是了

网友:
是不是屏线给搞的呀

网友:
看看接口处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排除法,换屏就知道是屏坏还是板坏了

网友C:
35连36PIN,结果出来了吗?说个结果啊

网友:
35跟36连接以后,亮度就不能调节了吧!~

网友:
短路应该不可能  毕竟他换屏可以亮 我觉得还是屏或BIOS 麻片有问题

网友:
已解决~
还真是借一个EN的3.3V就能亮了
也不知道用大屏的时候35脚PWM是为何被拉低到0V的的,用小屏的时候35脚PWM的电压才正常起来

网友:
好了就行呢!哪有时间研究那么多

网友D:
小屏能点了亮 大屏不行  应该是 供电带不动 虽然是 好了  。但问题可能还存在隐患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屏能点了亮 大屏不行  应该是 供电带不动 虽然是 好了  。但问题可能还存在隐患

你别吓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35连36PIN,结果出来了吗?说个结果啊

好了呀,据说会有什么隐患~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这不是找到问题了嘛,不行就借一个电压过去就是了

是借个电压就修好了~据说会有隐患,同学你觉得会有隐患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35连36PIN,结果出来了吗?说个结果啊

那是一定出来了 少一个3.3v的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是借个电压就修好了~据说会有隐患,同学你觉得会有隐患不

个人觉得:像这样的情况,正常来说是某些小件,比如电容电阻之类的性能不怎么好引起的。开启信号借个稳定的电压过去应该没有多大问题。所谓的隐患,只不过是被借处负担加大,如果还在它的承受范围就不会有问题,本人接触台式机非常少,经常修的是笔记本,改过不少,基本上没有返修的。

网友:
没找到病根啊,不会用不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像这样的情况,正常来说是某些小件,比如电容电阻之类的性能不怎么好引起的。开启信号借个稳定 ...

好的谢谢同学解答疑惑~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19V没到屏上

网友:
亮度调节的问题

网友:
暗屏的直接借个电压就行,有些是屏升压坏了,那就不行了

网友:
PWM供电源头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