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无信号输入 显示器黄灯 显卡风扇转 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7-26):
加电开机后显示器无信号输入,一直是黄灯,插到另外几台正常启动的机器后故障依旧,通过观察发现显卡上各元器件没有损坏的迹象,显卡风扇加电后是一直在转。
尝试过清理了下显卡上的灰尘还是未能解决

显卡芯片型号:
NVDIA
07N3JK 1007A3
A    TAIWAN
NM7303.L00

GT218-320-A3

本人是个小白,不懂什么电路知识,只是怀疑是否是显卡芯片坏了呢?求大牛们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这显卡坏的多 躲在HP 联想上出现  GPU G86-630....大家懂得

网友B:
上电测显卡各电感处供电正常否?若都正常,把晶振换个试试,还有两脚谐振电容,还不行可能核心问题了。

网友:
直接干显卡

网友:
开机不亮主板会发出“嘀”的一声吗?
看看PCI-E接口的地方有没有小电容或电阻掉了!

网友C:
你上电测!显卡的核心、显存、DOC、接口、电压是多少嚒!

网友:
既然不懂电路,其他也不用说!你也换到正常开机的机器上试过,很明显的显卡坏了,但不一定是核心,也可能是电路!

网友:
这样的显卡核心很爱虚焊,排除电路方面的故障后就直接BGA吧。

网友:
不一定吧主板坏了一样会是这种现象

网友:
那把另外几台正常启动的机器的显卡插到你这块主板上测试,如果能点亮,那就是显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显卡坏的多 躲在HP 联想上出现  GPU G86-630....大家懂得

请问:GPU G86-630 是什么意思?是芯片型号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上电测显卡各电感处供电正常否?若都正常,把晶振换个试试,还有两脚谐振电容,还不行可能核心问题了。

请问该如何上电测显卡各电感处供电是否正常呢?万用表应该拨到直流电压测量还是交流电压测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上电测!显卡的核心、显存、DOC、接口、电压是多少嚒!

能说的再具体点吗?我是刚接触这些东西,不是很明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该如何上电测显卡各电感处供电是否正常呢?万用表应该拨到直流电压测量还是交流电压测量呢?

拨到直流电压测量

网友:
GT218,这款典型的gt210,不是85也不是86,这款修的意义不大,重新购买一片真实512m的也就60元,同样配刀卡档板,需要的话联系我。qq 50445193

网友E:
看看显卡供电正常了吗? 正常有可以是芯片问题比较大点了。。

网友:
如果你不会修,还是买过一个显卡好点。。现在的显卡也贵。。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显卡供电正常了吗? 正常有可以是芯片问题比较大点了。。

请问该如何用数字万用表测量显卡供电呢?多少伏的电压算是正常呢?

网友:
这种亮机卡,如果是研究,倒是可以仔细修修

如果指望修复,建议还是换显卡吧。

如果主板正常启动,内存检测过,有开机声音,显示器无图像,那当然是显卡没有正常工作了,一般就是卡坏啦。

网友:
确定显卡问题  楼主有没有换别的机子试?

网友:
测测有没显卡核心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