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41G没声音 IBM大短E420

楼主(2014-07-26):
刚修好两个本本和大家分享下,一个修到蛋疼,一个秒杀了,纠结了半天,说起来问题真小,没声音,差点放弃,4741G没声音,所有的都查了没问题,芯片也换了,还是没有,最后就只有一招了,做北桥了,一焊就好,还是第一次遇到桥问题引起没声音,另一台IBM大短E420,这种一般都捡钱了,我这台CPU供电贴片电容短路

网友:
加焊北桥还是重做北桥?

网友:
声音不出加焊北桥好了  没道理啊  楼主

是南桥也不应是北桥呀?

网友:
楼主是南桥吧。呵呵

网友:
是PCH,就这一个桥怎么说都行。

网友:
焊点开裂了吧!加焊就又连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