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mbx- 223 用电池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4-07-26):
困惑很久了,发来大家给个提示,板号  mbx-223,hm55用适配器开机一切正常,加上电池也开机正常,也能充电,就是单独用电池开机不显,电压除了集显电压没出来,其他都有,包括cpu电压(用示波器测的cpu供电电感前端有24v的波形,不是后级流过去的电),用电池开机瞬间集显电压是有的,马上就掉了。开启式一直有的,做了测试是不是这个电压影响的开机不显,就把cpu的电压拉给集显    ,用适配器和电池单独都是可以显示,甚至可以进系统,但是死机(这个肯定死机),所以说还是这个电压问题,换过芯片,mos无果,特来求助啊   芯片是adp3211

网友:
用电池单独开机不显的时候,ADP3211的工作条件都满足吗?

网友:
是不是电池不良呀?开机时测电池电压是不是下降许多?

网友:
BIOS恢复默认或者重新刷一下试试

网友:
不知道这个电压是不是工作后才有的 还是一开机就有?

网友(2019-09-17):
电池开机不显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23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