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线修复固件,无法连接

楼主(2014-07-26):
TB买的是 CH340T USB-TTL
64位WIN8 驱动安装正常识别
TX RX接硬盘 RX TX  另两路已短接
串口调试下RX TX一直为0 无数据
超级终端连不上

请问怎样排查?

网友:
拔掉电路板上的卡片,通电后,超级终端出现数据(看不懂);马达转动,有敲盘声,但过十几秒,硬盘就自动停止转动了。 重新连接,插上卡片断开马达电路,终端无任何反应,就是出现 ‘ — ’光标 CTRL+Z没有反应

网友:
没用过该软件,爱莫能助。

网友:
有敲盘声就不好说了,磁头问题,固件问题,都有可能。

网友:
今天又换了两台,XP电脑上也试了,还是不行,端口不通,终端不通……我现在纠结了。下月初过保了,但数据也很重要唉……不知怎么办了。

网友:
都是高手。没听懂- -

网友:
无力回天了,准备申请返修,狂拍硬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