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OC 915SW电源板电源管理IC型号

楼主(2014-07-26):
晚上收到一台AOC 915SW显示器,客户说听到显示器里面炸了一下就不显示了。拿来拆开后看到电源板型号是PI-SB02,板子光耦边上的小电容炸飞了,电容管理IC也是面目全非,根本无法识别。有修过此电源板的大侠请告知电源管理IC型号,万分感谢!!!

网友:
这电源板很便宜,不行就换吗,

网友:
SG6841

网友(点评):
网上订了个板子,到了后核对下,非常感谢

网友A:
1脚要是100K的的电阻,就是LD7575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脚要是100K的的电阻,就是LD7575

一脚到光耦

网友:
最好是换块板吧  还有元件短路

网友(点评):
淘宝查了下这板子很便宜,还是换板子来得快点,没事的时候练练手还是可以的

网友A:
你确定是一脚到光耦?

网友(点评):
对的,一脚接了一个小电容还有光耦

网友:
现在都懒得换芯片了,只要是炸掉或者是原件盒里没有的芯片,我都直接改了,现在通用模块都备货20个,还有坛友发的5L0380R ,基本都能代换成功,省去查找芯片资料了。坛友发的帖子在这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ypeid%26typeid%3D43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一脚到光耦?

看看这个对你有帮助吗?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435393-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一脚到光耦?

这个情况修起来有难度!电源芯片都炸了,估计它附近的件也有不少坏的,看看小贴片电阻是不是也有烧糊的了!

网友(2014-08-25):
芯片是 SG5841

网友:
直接改个电源模块

网友:
此电源IC是sg6841sz 我正在修这电源呢。 我也遇到难题了  修着修着电压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