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毛刷BIOS从没好过

楼主(2014-07-26):
为毛从学会刷BIOS起,刷了N次电压正常,不跑码的机子,就没一次刷过就跑码的板子。

网友:
这不好说了,可能是没赶上点子,桥虚焊的板子刷了也白刷,再有会不会你的编程器有问题呢?

网友:
没有找到故障点,刷了白刷,

网友:
哈哈,没有找到根本问题,刷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网友:
哈哈,你最好找块好的板来刷下,确定下你的编程器好坏吧

网友:
还是分析一下电路吧!
不能一上来就是刷BIOS啊

网友:
编程器肯定是好的,不是说什么都好就是不跑码的要先刷BIOS的么?

网友:
新手学习中,赚点分

网友:
这要先确定是不是BIOS的问题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