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8g i5 480M 独显 开机掉电

楼主(2014-07-26):
自己用的一台4738g,现在会出现掉电,求大家帮我解决一下

网友:
宏基4738g  i5 480    独显HD6370M     之前有出现过掉电现象,做过BGA后恢复,使用半年后再次出现掉电情况,请问大神们要怎么处理啊?

网友A:
加焊显卡,清理风扇口的灰尘就好

网友:
开始检查一下各部分供电情况吧

网友B:
这机掉电是通病来的,加焊显卡就OK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加焊显卡,清理风扇口的灰尘就好

之前已有焊过了,现在还是会掉电,不定时掉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机掉电是通病来的,加焊显卡就OK

加焊显卡就可以解决吗?我半年前焊过,但是最近又是这种情况。

网友D:
换显卡或者重做BGA,完美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换显卡或者重做BGA,完美解决

之前在这个论坛看过   说什么可调电源电压,这个是怎么回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之前在这个论坛看过   说什么可调电源电压,这个是怎么回事?

可调电源是方便维修人员观察笔记本内部芯片工作电流的情况(要是短路那就更明显了),以此判断哪些芯片没有工作,可调电源相当是个万能电源适配器,一般可以调节出最低1.5V和30V(直流电压),不用太大,30V的就够了,,使用时要参考原笔记本电源的参数,,,不能超过其标准电压和最大电路流 比如 19V 4.5A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焊显卡就可以解决吗?我半年前焊过,但是最近又是这种情况。

用半年已经不错了!拿到维修店重做显卡的BGA,顺便叫师傅把风扇改为常转,这样可以用久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已有焊过了,现在还是会掉电,不定时掉电的。

那更可能是显卡空焊了

网友E:
能亮机掉电还是不亮掉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亮机掉电还是不亮掉电啊?

可以亮机的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调电源是方便维修人员观察笔记本内部芯片工作电流的情况(要是短路那就更明显了),以此判断哪些芯片没 ...

这个电压我可以调整吗?

网友F:
显卡重置下 ,应该就好了 ,以前不就干显卡好的,估计你的散热做的不太好 ,显卡又虚了吧,

网友:
独显,,有(90%机率是显卡方面问题,你这现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卡重置下 ,应该就好了 ,以前不就干显卡好的,估计你的散热做的不太好 ,显卡又虚了吧,

怎么重置呢?

网友:
重新直球,然后bga在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