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BIOS是几M的

楼主(2014-07-26):
如何直接从BIOS上面的标识就能看出BIOS是多少M的,求大神解答!

网友A:
64 是8M 32是4M以此类推

数字8的整倍数。

网友B:
搜一下芯片型号就知道了~

网友C:
上编程器(编程器会自动读取型号和容量参数)或者去网上搜索芯片型号,,我一般选择前者,新型台式主板一般都在8MB以上,上次我见过技嘉H61主板有32MB的,而且还是双BIOS构架

网友:
引用 网友A:
64 是8M 32是4M以此类推

写在第几排?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编程器(编程器会自动读取型号和容量参数)或者去网上搜索芯片型号,,我一般选择前者,新型台式主板一般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搜一下芯片型号就知道了~

这样比较麻烦

网友:
那就用沙发的办法,关键数字除以8.
当然要清楚24,***,48***、49***、65***等等这样的开头是常用的芯片系列前缀。不是这几个数字

网友:
新型笔记本大多都是8脚bios9(25开头),以前是32脚,,,,一看型号,二上编程器自动识别,笔记本上面带程序的芯片有些会用彩色点标识,很容易识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上编程器(编程器会自动读取型号和容量参数)或者去网上搜索芯片型号,,我一般选择前者,新型台式主板一般 ...

32MB?里面写了什么东西要这么大,开机不是很慢这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32MB?里面写了什么东西要这么大,开机不是很慢这样子

编程器读出数据我看了一下,大部分都是空白,而且缓存数据分了四段   开机慢应该没有直接联系没有任何影响,BIOS主要是主板各个硬件配置管理自检(基本输入输出系统而已)但是却很重要

网友:
32MB?里面写了什么东西要这么大,开机不是很慢这样子

越大只能说明他调配程序所管的东西越来越多,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