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HP台式机主板型号H-IG41-uATX不开机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4-07-26):
朋友送修一台品牌HP台式机主板型号H-IG41-uATX故障现象:按台式机开关无反应,量主板触发端有3.3V电压,按开机键无反应,短接电源主板供电的绿线和黑线,风扇转动但诊断卡不跳变00.万用表查各处MOS管无短路现象,查论坛相关故障,一维修同行也碰到这种故障,是更换南桥解决故障的,店里正好还有个这个型号的NH82801GB,直接更换NH82801GB南桥,故障排除,南桥换好后,按开机键,机器一次点亮,故障排除!一个台式机不开机的故障又修复成功!

网友:
直接干南桥,好胆识!!

网友:
这个HP的CRT显示器你还留着呢!快换了吧,多占地方。

网友:
把条件查清楚再换吧,不然永远是个瞎子,要多走好多弯路,万一不是桥的问题,那不就空换了,还赔个南桥

网友:
这洋换桥的话 心里没有底 能查出来故障哪里引起南桥不开机 这样你学的也许给你换直接换南桥更深刻

网友:
一个旧几十块钱 一个南桥代多少钱 好多客户都选择换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