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张图第几脚发出3v给开机键从而实现触发

楼主(2014-07-26):
一般连接开机键的管脚都叫什么单词,要如何简单判断EC有没有坏了,小小白大神解答!

网友:
那你得先了解南桥触发时的工作条件,VCCRTC RTCRST RSMRST 32.768晶振起振  PWRBTN ; 开机键产生PWRBTN给EC,EC然后发出EC-DBPWBTN OUT给南桥,南桥最后发出S3 S4  S5,然后EC进行下一步工作转换其他信号开启电压最后得到反馈,,,,,,,,相互学习

网友:
建议你去基地,或者远程找饼哥吧,191686994,他会为你解答的

网友:
建议你去基地,或者远程找饼哥吧,

网友A:
就这样还修本本,把基础打好再说吧,建议去迅维呆段时间再修吧

网友:
去淘宝上买月饼讲的视频教程,2元钱。很值得呀

网友:
你截图的EC开关脚在32脚。OFF/ON
注:我实在月饼视频教程学会的。哈哈。你要教程我可以传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样还修本本,把基础打好再说吧,建议去迅维呆段时间再修吧

人家就是因为不 会才来的, 如果是高手还会问吗?不要站在自己的立场看问题!能帮就帮,帮不了,不想帮就潜水吧!

网友:
判断EC的好坏不是一句话就能说明白的,需要系统地学习长期的积累

网友:
基础都没有是很难修的

网友:
pwrbtn,桥内部名称

网友:
找到开关一艘就知道了

网友:
有图纸一搜就看到这个单词了,还有EC发给南桥的单词里面也有,反正你先看懂图纸,有了图纸看了就知道了

网友:
建议先上远程.肯定会有很大帮助.加油.早日成为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