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510 (L536)不开机之维修心得---去保护

楼主(2014-07-27):
今天接到一台L510系列的笔记本
客户描述:昨天正常关机后第二天就开不了,同事把NEC 到电容换了,还是不可以,

然后他说不装CPU,有3v待机,但会跳变,没有5v,他就换了个TPS51125,结果还是一样,触发后电流上到0.3几A就掉电了,我一看像是保护了,触发上电侧电压各电感电压都有,就强行上拉CPU供电的开启,

拆掉U13,用下拉10K电阻短接U13的4、5脚,
第一次上电可以开机都显示了,就让他拿回去测量,他拿回去说,不开机了,电流0.2几A,他测了一下只有CPU电压,他说在论坛里有修到U14
他还说,拆掉U14,装上CPU就5V待机了,他没有思路了,后来客户急他就转手给我了,我拆了果真如此,但他也不短路,没有太明显的效果,我就装回去,就这样拆拆装装,没有3V待机了,断开节点,3v待机就有了,前后端对地值正常,说明保护了,测TPS51125.VIN19V,VREF  2V ,EN0   3.3V ,VREG3  3.3V, VREG5 5V,+V5AUXON  0V, EC_PW_ON   OV
查+V5AUXON由U6960发出,
拆掉U6960,直接短接1、5脚,通电,有待机了,触发,U14很烫,拆掉,可以上电跑码,亮机了,试多几次,还是会掉电,电流到0.3几A就不动了,测得L18没有电压,于是测芯片的工作条件,
测着测着突然电流就上去了,哈哈问题找到了,加焊U18,把U18、U6960装回去试多几次都能点亮,就是一显示就会掉电,想到没装U14,肯定是保护了,料板上找了半天找到一个,装上去好了,装机烤机一个下午都没事。
有图有真相,还有备份好的BIOS,虽然走了弯路,但我想分享的事怎么去保护维修触发掉电的机器。
求指点交流,求加分,兄弟这两天都揭不开锅了,.........

toshiba Satellite L500 l531(l510) 6050a2303001-mb-a3 Perugia 10M(satellite L500).pdf

l510 (l536) 独显.rar

网友:
这板修的不容易啊,以后经验丰富了就不会这样了。

网友:
这么晚了还在发帖。真是辛苦,白天忙着修机,晚上也不闲着,多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这种大电容确实麻烦。

网友:
掉电真心不好修,上次我遇到一台,换CPU就好

网友:
这么晚了还在发帖。真是辛苦

网友:
我上次修了一个一样的机器 把控制5V的管断开就好了

网友:
TPS51117是显卡供电芯片,在HP510 51*系列是通病呀

网友:
我遇到过bios出问题引起待机芯片没有发出5v,只有3v,而且还发烫,待机电流偏大

网友:
最喜欢给人加分什么的啦,一天就能加5分明显不够用啊,楼主高手可以学到好多高难度姿势

网友:
楼主说 5vAUXON 是u6960发出的  但是为什么电路图标的此芯片脚位是reset 复位脚!请教一下  望指点!!!

网友:
不装CPU跳变有什么用呀

网友:
u13那是什么东西,有什么用处

网友:
分析得很到位 你是看帖看的还是有自己的思路 哎 活不好干啊

网友:
楼主修机思路清晰而且非常迅速啊。

网友A:
可以加楼主qq吗   我有一天L510的机   不触发

网友:
错了  是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楼主qq吗   我有一天L510的机   不触发

可以,540979831,。。。。

网友(2015-03-18):
我刚修了一个,跟你这现象一样,但是我的是+V5S短路。开机3,5v就掉。是风扇控速的芯片U1 的1脚那位置的小电容短路

网友:
恩 不错学写了。

网友:
楼主修机思路清晰而且非常迅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