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P无背光求助

楼主(2014-07-27):
T61P无背光求助(能进系统分辨率均正常的)      已经换过几根高压条了。屏线也换去两条。。排除灯管问题
我测量了几个点的电压值。大家帮帮忙看看哪个电压不对的。还有哪个没测量的。请提点一下。谢谢

开机上电测量到的数据
VCC3M       3.3V
BACKLIGHT_ON     3.3V
PANEL_BKLT_CTRL      0V
VBL16                         19.5V
VCC3P                      3.3
LID_SWITCH           3.3

网友A:
你说的无背光,就是有显示的暗影了?如果有暗影像,屏线不动,外接高压板插上屏的灯管线试试,看显示是否正常;高压条上的电压和信号很少,亮度,开启,GND,电源,这些都正常吗?

网友(点评):
外接高压到屏灯管。屏灯管亮的。再用新灯管接在本机高压上新灯管不亮 BACKLIGHT_ON 3.3V 这个是开启信号 。 PANEL_BKLT_CTRL 0V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 19.5的供电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无背光,就是有显示的暗影了?如果有暗影像,屏线不动,外接高压板插上屏的灯管线试试,看显示是否正 ...

这个是亮度?你接个3.3V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无背光,就是有显示的暗影了?如果有暗影像,屏线不动,外接高压板插上屏的灯管线试试,看显示是否正 ...

这个是亮度?亮度调节是0也不行啊,你接个3.3V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