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T61P 暗屏

楼主(2014-07-27):
联想  T61P  暗屏

网友:
你测主板上屏线座的电压看看,一般在最边上有·19V的供电,如果没有这个,灯管是不会亮的,要是有的话,就测开启信号,这个信号值不够也不会亮的

网友(点评):
BACKLIGHT_ON 3.3V 这个是不是 你说的开启信号。 这个在高压那头是可以测量到的 另外你说的最边是哪里。 我测量了左上左下右上右下。。图片在一楼。你帮我看看

网友:
休眠开关看一下

网友(点评):
求休眠开关位置

网友:
看看休眠开关是否坏了

网友:
外接正常吗

网友:
第一步换个有灯管的平插上去试第二步量电压12 5 3 第三步考虑主板显卡或者控制信号没出来

网友:
换屏试过没呀

网友(点评):
没屏换呢

网友:
这个应该好修

网友:
先换屏试下 不行再查条件

网友(点评):
现在的屏是高分屏的。如果外接高压的话。就正常。

网友(点评):
字符图像都正常。

网友A:
你说是 改高压正常吗 你的开机上电的数据是怎么得来的 是自己量的吗 找找屏的开启电压吧

网友(点评):
不是改高压。是用外接测试灯管的高压条测试屏内的灯管是好的。 开机上电的数据。不接高压条就可以测到了。 你说的开启电压是 BACKLIGHT_ON 3.3V 这个吗?

网友:
BACKLIGHT_ON 3.3V  亮度控制都有了 屏供电也有了,你外接有显吗。换个屏试试

网友(点评):
外接显示正常的。 换屏 ?? 这个屏除了背光其它显示。分辨率什么的都正常

网友:
很简单用通用的高压改一下就可以了。何必这么为难

网友(点评):
主要是T61P太多LED灯。 什么无线大小写硬盘的LED灯都在条上r

网友:
接口处的保险看看是不是好的

网友(点评):
你好。接口上的19.5v 3.3v 5V 都 有

网友:
休眠信号看了没有。

网友(点评):
LID_SWITCH 这个电压是3.3V 正常吗?

网友B:
换高压,换灯管,高压自己飞几根线

网友:
休眠开关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高压,换灯管,高压自己飞几根线

通用的指示灯不亮啊!有些客户接受不了

网友:
LED屏,建议先换屏幕试试。

网友(点评):
不 是LED 。 是LCD的

网友:
是不是 主板 屏接口的 保险 问题??我修过一台  是屏接口 这边 保保险坏了

网友:
会不会是自带的高压条安装的时候接触到了什么电极啊!所以外接的没问题

网友(点评):
绝缘吗?。。。不会短路的

网友:
感觉是是屏

网友:
PANEL_BKLT_CTRL 屏幕控制信号不应该是0。
没有信号,高压包都没有开始工作

网友:
先排除外设故障吧

网友:
暗屏我一般不研究主板
直接搞高压吧

网友:
替换屏试下呀,看看是主板问题还是屏的问题啊。楼主真笨

网友:
帮不上你,我也不知道这个插槽的定义

网友:
没办法只得接BACKLIGHT_ON的3.3过来。。。。总算有背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是 改高压正常吗 你的开机上电的数据是怎么得来的 是自己量的吗 找找屏的开启电压吧

高压条换了吗 改个高压试试

网友:
直接改个通用高压板得了!

网友:
你没有通用高压条码,换上一个试下看能点亮屏不。看你好纠结啊

网友:
这个只能排线换了试试,以前有修过

网友:
应该是供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