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待机正常,无法触发

楼主(2014-07-27):
cq40  板号la-4114p  amd  独立显卡。 待机。。电流正常。。测得3v5v。。正常。。按开机键不触发。  测。。CE的3v供电正常。。。时钟有压差。。(没有示波器)。。ECRST#3.3v。。。ACIN3.3v 。。。LID-SW3.3v    BIOS刷过。。。按开机键ONOFF有跳变。。但是。PBTNOUT  3.3v。。没有跳变。。EC换过。。。毛病还是一样。目前陷入僵局。。往哪位大神给些指点。。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看看南桥的发出信号么,不要上来就干着干那的,万一换坏了一个,就麻烦了。重点查查南桥吧

网友:
PBTNOUT是EC满足触发条件后,最后向南桥发出的上电请求,,,,没有跳变有疑惑,确定EC ok

网友:
ADP-ID多少?电源接口那的灯亮没有?

网友:
重点查下南桥的待机条件吧。

网友:
EC应该问题不大主要看下南桥待机条件满足不  还有看下BIOS参与触发不

网友:
EC是否读到正确的BIOS

网友:
重点查南桥的待机电压,我记得AMD的桥待机有个1.1V,看看有没有?

网友:
我遇到太华硕也是pwrbtn不跳变 桥ec都换过了一样

网友:
RSMRST有3.3吗    还有看一下BIOS的供电啥的有没有  BIOS没供电你怎么都搞不出来

网友:
我刚遇到一台CQ40也是不触发,电源指示灯都不亮,0.01的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