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无待机 B+电压为17.5V

楼主(2014-07-27):
联想G460进水后无待机  B+电压为17.5V,是否正常!电流为0.04A  无3v 5v待机  !PQ34无输出  现在迷茫该先修待机还是 PQ34输出呢?

网友:
看板型号,了解其代工厂和上电时序,,,,,,0.04A 待机电流也算正常,,按不开机维修

网友:
上图看看啊   不上图谁知道你说的那个是什么

网友A:
这个是仁宝代 工的吧,后极有短或者点火出问题,这个机器设计得比较好,一般进水都比较容易修,

网友:
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网友:
PQ34貌似给电池充电的时候才会有电压吧~    你先把35V修出来,估计就好了~

网友:
爱修哪修哪,但不能乱搞。

网友:
保护状态,0.04A偏大

网友:
G460待机电流应该没有这么高的,你先看隔离果了没,过了的话就修待机吧。

网友:
用得着迷茫么,直接把隔离保护问题解决,如你输入电压19V但是B+才17.5V肯定不正常啊

网友:
下个电路图看看,依次断开与B+相连电路,看看是哪里拉低公共点的电压了。

网友:
还没有过保护隔离呢

网友:
我也在修这个板,好迷茫啊

网友:
修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刚修哈这台机子!   你这机子保护隔离没过!查下公共点有没有短路! 秒杀吧  楼主

网友:
还是b+电压不对的该是19v

网友:
重点看看隔离保护的MOS管子以及周边的电阻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仁宝代 工的吧,后极有短或者点火出问题,这个机器设计得比较好,一般进水都比较容易修,

同意LZ的说法

网友:
没过隔离管,不会出大电流,  电压还是有的,

网友:
先查下EC条件.有些板子3V 5V开启条件.在EC后头

网友:
补充下  输错了待机电流为0.004A     现在查电路发现B+的输出先有PQ26给出  此时PQ27是没有输出的。经过思考B+电压17.5V的原因,会不会B+公共点有短路的 !但我现在不知道B+给那些电路供电呢???

网友:
这个是没有过保护隔离,我正在修一台也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