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无线路由使用问题

楼主(2014-07-27):
一个小宾馆,主路由、交换机在一楼,房间在三楼,每个房间的网线都是通过一楼交换机走过去的,(路由器是个TP的,型号忘了,不过不是家用的那种)为了满足wifi需求,我把三楼其中一个房间的网线拉倒走廊接了一个路由器(设置方式是:主路由IP是192.168.24.1,我把这个路由器IP改为192.168.24.100,上网方式静态IP,网管填的是192.168.24.1,DHCP开启,无线开启,不加密,)这样共串了4台路由器,串的路由器是TP的WR881N,就是不稳定,隔几天上不去了,我过去重新设置下就好了,老是这样跑很麻烦。大家给看下,怎么样才能让它用着稳定些,或者这样的环境有没有其他方法满足wifi,求指教

网友A:
是不是大家用感觉慢,有人给恢复出厂了?

网友:
普通路由器客户端少,会经常堵,要用企业版的,我们都是用的飞鱼星

网友:
你的问题应该出在 主路由和你接的路由器IP段有冲突 你可以试试把 后接的路由器IP段改下 还有不要设置静态的IP设置为动态 无线设置为加密 基本没有什么问题啦 密码加密方式设置为wpa2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大家用感觉慢,有人给恢复出厂了?

不会,那个路由的管理员密码我改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