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8G主板有“哒哒”声

楼主(2014-07-27):
如题,平时没有,但是一运行AIDA64系统稳定性测试就会发出哒哒声,大概一秒3-4次,不知道是哪个元件发出的.把测试停止后,有是还会发出一声,有时一声也没有马上停止。
请问各位维友,有可能是哪个元件发出的声音呢?

网友:
光驱,风扇,硬盘

网友A:
未遇到过,求答案。。。

网友:
不会是硬盘吧

网友:
除了声音,还有其他不正常么?

网友:
这机器就是掉电问题,在windows启动界面就掉,再开再掉,温度也不热,不像是过热保护,有时进系统一段时间后掉。那声音应该是某个元件,显卡附近声音最大,不是风扇,硬盘,光驱。现在把温控拿掉了,正在测试,目前还没掉电。

网友:
这个声音最有可能是硬盘发出来的!硬盘的电动机启动停止的声音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如有就是主板那个电路的电感发出啸叫声

网友:
如果不是机械声音,就是电感了,这个现在修也要不了多少钱,实在找不到就先这样用着,以后坏了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未遇到过,求答案。。。

修好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