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进系统后掉电 频繁

楼主(2014-07-27):
接到一台电脑   故障是通电进系统后  出现频繁掉电,请各位修过此机器的朋友  大侠们支支招呀。小弟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
乌龟壳 你懂得

网友:
看样子像是短路了

网友:
这机器的一个毛病就是待机芯片13脚旁边的两个电阻和VIN脚的电容容易腐蚀,也会引起开机掉电或进系统掉电,楼主可以仔细看一下

网友:
建议搜索,这个有通病

网友:
与待机芯片(51123)13脚相连的电阻R376腐蚀

网友:
这个是通病 我的一个机器 那里板层都烧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