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2 掉电

楼主(2014-07-27):
给大家说说,我可是苦思了几天几夜才找到的问题,发现是温度芯片的问题,拆掉OK

网友:
再把图片发上去

网友:
呵呵    早就出来了

网友A:
是瞬掉,还是用一会儿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瞬掉,还是用一会儿掉电

提示温度90度然后掉电的

网友B:
你把它去掉不用,那以后温度高了没保护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它去掉不用,那以后温度高了没保护啊

没事的,要不你就定个好的芯片装上去,只要你不觉得麻烦

网友:
这个温控去掉可以,但最好能装个新的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