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子主板开机不跑码

楼主(2014-07-27):
开机cpu供电正常 其他电压也正常  不跑码不知道怎么搞  主板什么牌子没有  型号也没有

网友:
主板什么牌子没有  型号也没有
让人怎么回达?

网友:
什么芯片组    按芯片组的时序修

网友:
没能找到电路图的板子确实不好修 !

网友:
不管怎么样都是有牌子或者型号的哦!

网友:
测下时钟和复位呢?

网友:
刷bios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