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首发求助帖:VID问题

楼主(2014-07-27):
有资格发帖了,首发求助,望大神赐教;

一块AM2主板,不跑码,查CPU供电只有1.08V,认为偏低。

查VID,电源管理芯片是RT8855,发现VID电压在上拉电阻两端不一样,分别如下:

从CPU过来端:VID5 0v、VID4 1.91v、VID3 1.91v、VID2 1.91v、VID1 1.91v、VID0 1.91v
电源管理芯端:VID5 0v、VID4 1.91v、VID3       0v、VID2       0v、VID1 1.91v、VID0       0v

这样的情况究竟是电阻问题还是电源IC问题?注:上拉电阻接的都是单贴片电阻,不是排阻。

电阻坏的话,怎么可能一下坏三个?

网友:
换个CPU试试呢!

网友:
CPU是好的,在其他机上试过

网友:
难道只有换电阻?

网友:
怎么没人提供下看法?

网友:
有点失望,以为能有人提供下看法

网友A:
VID3/2/0这3个上拉电阻是不是开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ID3/2/0这3个上拉电阻是不是开路了

理论分析是,但是在线测有阻值,而且一下坏三个,可能性很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分析是,但是在线测有阻值,而且一下坏三个,可能性很少吧?

那就看看电源管理芯片这边,这几个对应的脚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是啊,,一下子坏三个,,的确少见,,不过还是有的,,没有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分析是,但是在线测有阻值,而且一下坏三个,可能性很少吧?

可以把附近好的电阻用风枪跟这三个换换试一下!

网友C:
跑码之后电压才会上到1.3V左右,AMD主板根本不要在意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跑码之后电压才会上到1.3V左右,AMD主板根本不要在意这个

多谢版主提醒,新手这些经验真的不懂,所以不会妄然动手。
你意思是这板不跑码问题不在CPU电压这块,我领悟了。

但是还是想搞明白,上拉电阻两端电压不一样怎么解?会不会是电源IC未完全工作拉低了某些VID线?恳请指教迷津

网友:
有大神解释一下不?在线等

网友:
应该不是那地方问题吧。CPU电压1.08V很正常,在1,1V左右就可以了。压压桥,查一下PCIb16看看有没有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