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690无VDDA2.5V

楼主(2014-07-27):
一片联想L-A690主板开不了机,测由MS-6管理。有内存1.8V  桥1.2也有了,但VDDA2.5V无电压如果有了再到CPU然后是总线。PWR-OK有5V,
VAGP-DRV和VAGP-SEN都有电压1.25VREF也有了。2.5VDDA就是没出来(2.5VDDA相关的电容和电感全换过了)。W83304D的时序是内存和桥供电
正常后才到VDDA2.5出来的。但MS-6是不是也一样的呢  MS-6换过了  2.5VDDA的前一步要

网友:
V星的板板有点难修,关注呀

网友:
正好接到一台开机不跑码。

网友:
2.5先出来再出CPU供电

网友A:
这个电压是管子产生还是IC,查一下。换电容电感没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压是管子产生还是IC,查一下。换电容电感没用的。

MS-6产生的

网友:
额外加个2.5V上去看一下什么情况。

网友:
加焊MS-6试试

网友:
都换过两个了。

网友:
负载输出没短路就是供电芯片坏了应该。

网友:
对于这个板子 换电池行的就搞好  换电池不行的就不给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