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三星E2220,使用过程中突然变白变亮,问题在哪呢?

楼主(2014-07-27):
刚开始是偶尔出现,让它休息会就没事了,后来越来越厉害,现在是基本不能正常显示了,已经把电源板上的几个大个的电解电容给换了,还是没有用的。
下面这张是它刚变白的样子。

     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A:
依老夫之见 无外乎三种可能 驱动板 屏 And屏线

网友:
屏的问题,遇到过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屏线 接點不良

网友B:
一般是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屏的问题,,,

如果是屏的问题,岂不是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依老夫之见 无外乎三种可能 驱动板 屏 And屏线

好吧,先弄块驱动板来耍耍,一开始我还认为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没有修的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