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容易爆浆那固态电容也会如此吗?

楼主(2014-07-27):
客户送修的电脑打开机箱看到主板上不少电解电容都以经爆浆了,想换上固态电容是不是就避免爆浆了?

网友:
固态电容能说质量也些

网友A:
好很多,但我也见过固态电容鼓包,但是这种情况极少出现,

网友:
电解电容内有电解液所以会鼓包,固态电容内是粉末所以不会鼓包,鼓包的是假固态电容。

网友:
请问楼上固态电容没上锡前如何鉴别真假?

网友B:
真的固态电容不会爆,,,爆的都是假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真的固态电容不会爆,,,爆的都是假的

请问要替换主板上1000UF/6.3V的电解电容,需要多大的固态电容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要替换主板上1000UF/6.3V的电解电容,需要多大的固态电容合适?

330的就可以

fzxishuai -2 误导他人

网友D:
原值替代,电压可以高于6.3V,容量可以有5%,的差别!固态也有6.3V 1000uf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值替代,电压可以高于6.3V,容量可以有5%,的差别!固态也有6.3V 1000uf的

你懂不懂,是固态电容换电解电容,,不懂上网查去,多了解一下固态电容特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值替代,电压可以高于6.3V,容量可以有5%,的差别!固态也有6.3V 1000uf的

你自己补一下这个知识吧,不懂还乱给人扣分————等效串联阻抗ESR

网友:
我觉得固态是不会出现暴得要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很多,但我也见过固态电容鼓包,但是这种情况极少出现,

发几张图片看看,我之见过假固态爆浆的。

网友:
假固态才会爆浆,真的最多是变形吧。

网友:
这么多大神啊,多聊聊固态替换电解的值,用一样的还是1/3

网友(2015-10-20):
固态电容工作一般普通电解电容稳定内部导电材质不一样,不会容易出现鼓包发热,现在新的主板CPU供电部分都用到了这种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