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A460 返修记录

楼主(2014-07-27):
前几天接到一台 神舟 优雅A460,故障现象 :有待机不触发。
当时拆开后,测到EC BIOS没波形 摘下BIOS刷的时候芯片报错,更换BIOS芯片后重写BIOS上电,待机突然升到0.1A 用手摸了摸待机芯片感觉发烫,将待机芯片也更换掉,机器修复,上电测试正常,客户拿走了。

没过两天机器又被拿了回来,说还是那故障,哎看来头疼得事来了
拆开机器查看主板版号:H54F  ,此主板是华硕代工 没找到点图,也没找到图纸。怎么办呢? 只能先修修看,实在不行就要借鉴其他机器的图纸。
首先用示波器测了下EC第2脚有波形,接着测了EC下挂着得32.768   波形也很完美,接下来又用示波器打了下HM55上的32.768K 晶振,发现没有波形。测试RTC VCC已经有3.3V电压,所以先将 32.768晶振和它的两颗谐振电容一起更换掉。
上电,晶振起来了,完美波形,而且机器也自动上电,可正常显示。
心想难道这就修复了?
神舟得机器质量不敢恭维,这次又是返修,所以充满了不确定性,结果和我预想得一样,开了5次机不到,再也不触发了。。。。。

又拿起示波器来把刚才打的信号重打了一遍,结果一切正常,不过就是不触发。
用万用表测试待机3V 5V 发现5V待机电压竟然没有了。。。。。。而3V还在,我十分清晰的记得一开始测试得时候3V ,5V是都在
找来一张CQ42图纸,待机芯片型号RT8206B

实物待机芯片 RT8206A
测试14脚ON1 电压0.3V第27脚 ON2电压5V
断电测试,第27脚 与第7脚LDO 相连 也就是会所 ON2得开启信号是LDO提供的,ON1不知道哪个电容提供得,所以直接切断第14脚ON1 飞线到第7脚LDO上电,5V也出来了
不过还是有待机不触发
实物EC用得IT8502E
找来联想GC5图纸

找到第125脚 NBSWON#开关到EC 信号 用万用表测试有高低高跳变

找到第80脚SIO_PWRBTN# EC到桥信号电压2.5V 无跳变。
EC到桥的开关信号SIO_PWRBTN# 电压在RSMRST为低时为0.几V 。RSMRST为高时为3.3V不应该为2.5V
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要么是桥或者EC有短路,要么就是第80脚不是SIO_PWRBTN# 信号 为了确定是不是只第80脚 所以只能把桥下掉打值了

找到了一张华硕K42得点位图,找到上图焊盘上的PM_PWRBTN#位置

后来此点测量到与EC第56脚相连
将桥焊回,上电测量EC第56脚发现待机时 0.3V说明 按开关后 EC到桥的RSMRST#电压没起来,南桥没工作所以PM_PWRBTN#电压也就为0.3V
看来问题还是出在EC这边
点位图上得PM_PWRBTN#相连位置也是EC第56脚

找来点位图对应得图纸
发现此主板EC脚位可以借鉴 K42图纸

查EC基本工作条件, 供电,时钟,复位,LID,适配器检测,正常 BIOS也有波形,无奈之下又刷了下BIOS 结果亮机了。。。。

将机器仍一边又看了下图纸

图纸上EC   SPI总线第105,103,102,101脚经R3060,R3065,R3066,R3067等几颗电阻与BIOS芯片相连
实测主板上电阻为15欧

红圈中电阻为实物电阻

断开这4颗电阻打两头对低值,发现EC一端有一条阻值偏小一些。怀疑EC 微损坏了,将EC更换掉测试组织基本一致
看来故障点基本确认了 是EC本体原因

测试BIOS 第3,7脚上拉电阻都为3.3K欧

将他们都更换为10千欧得
上电测试亮机

连续开机30次,拷机40分钟又开关机测试 故障暂时没复发 继续测试中

网友:
神舟的本本。其实电路板还是和大家一样的电路板,和品牌没关系呢。
好细心,修好了开关机那么多次

网友:
真的是很有耐心啊  我向你学习;  如果是我找就扔一边吧u修了

网友:
真的是很有耐心啊

网友:
楼主修机器真耐心,不急不躁得学习

网友:
还没有一次把桥取下测试的,强!!!!

网友:
不稳定的原因确实难维,佩服LZ的耐心

网友:
还去翻其他图纸,耐心真的不错,不过这主板质量真的不咋的,最怕就是遇到这种板料差的,一上bga就严重变形,变形就没心情再搞,费力不讨好,一般换版或不修了退给客户

网友:
是我的话估计就得放弃了,一来实在是没这耐心,二来技术也不如楼主

网友:
膜拜!下回有不懂的还请楼主多多指教啊

网友:
很有耐心。 很仔细。。

网友:
学习了!!很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