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0J加电不显

楼主(2014-07-27):
板号为K42JA Rev:2.0来的时候客户说时开时不开机的换了10K电阻后一切正常,客户拿回去用了两天又不显了,现在故障为上电最高到1.7几等一下到1.39左右,显卡南桥cpu供电芯片CPU MOS管换了BIOS也刷刷刷过还是不行这机子还有其它那个小电阻电容坏的地方吗?哪位大侠给点思路吧!

网友A:
显卡的上下管换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的上下管换了吗

换过了跟CPU的一起换的

网友:
不好说看情况

网友:
显卡供电芯片换掉,cpu的mos管都换掉  显卡mos管旁的大电容换掉还不行的话就考虑换板吧 没招了。。。

网友:
先测量各部分供电是不是正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