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3S版号K53SV MAIN BOARD REV2.3 不触发待机0.03

楼主(2014-07-27):
接到一台K53SV机子 待机0.03 不能触发  知道要查电路了  但没图子 没资料 连EC8572E的脚定义图都找不到.头大  求大神 施舍分享个这款机的图子

网友A:
还没呢.有大神出来指教一下 发现EC8572E的11脚VCC没电压过来 飞线 强行拉过来不管用 但没图子跑电路头大了也跑不出来是哪里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呢.有大神出来指教一下 发现EC8572E的11脚VCC没电压过来 飞线 强行拉过来不管用 但没图子跑电路头大 ...

走了好多弯路. .最后换上第三个EC后OK   此机修复.........

网友:
有这个机器bios 吗

网友:
这机子EC 很少坏的。学习中

网友:
我也遇上台这样的故障的,换EC,南桥,刷BIOS都没有用,图纸又没有,找出和K53SV类似的K42J图纸看了下,发现在图纸上的EC图里明确标有flash rom字样,我马上看了一些其他确定EC不带程序的图纸,发现没有flash rom字样,故而,猜测K53SV的EC8572E应当时内置了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