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教,一台显示器反复闪屏

楼主(2014-07-27):
一台显示器反复开关,画面亮度高时一切正常,画面亮度一低,就会出现反复开关的现象,开一秒关一秒,电源指示灯同时熄灭,请高手指点,这是个外置电源的,电源已换过,高压板电容也换过了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 还有电源板的滤波电容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电源的电容已经换过了,电源也换成新的了,我感觉是同步头的问题,亮度高的时候同步头高,能正常显示,亮度低的时候同步头低了,主控捕捉不到同步头就自动关机,应该是哪个电容漏电吧?

网友:
不插开关按钮试下。

网友:
我再论坛下的图纸不对啊 。

网友:
这种故障也遇到过。开一秒关一秒,实际上还是自动关机,只是这种自动关机的原因需要查出来,是电源功率不足,还是干扰,或者是驱动板自身?用排除法。

网友:
开关的问题吧,没容有问题?按键电压有跳吗?

网友:
先检测开关是不是有漏电的,然后检测驱动板上面的各个电压是不是正常,再就是刷程序试一下,不是开关问题就是驱动板故障。